请教关于O形圈槽的尺寸问题

楼主(2017-08-16):
如图所示,这个O形圈槽内径是73.4,外径是78.6,深1.97,可是我查了O形圈的国标,尺寸与其最接近的一个是O形圈内径为73,剖面尺寸为2,好像尺寸不对啊,为什么?

网友:
跟国标不一样那就是非标了。

网友:
可以查一查美标

网友:
请问你的国标号是多少?我查GB6070,沟槽是2.7,O圈是2.65

网友:
按国标的话,感觉你的沟槽不对。

网友:
这个沟槽,好像沟槽宽是1.8的o型圈,沟槽深是2.65的o型圈。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这个零件的用处是?

网友A:
一看这个是径向密封,线径肯定是大于1.97,小于2.6的

网友:
O形圈有很多标准,不光是国标,不一样的。

网友:
密封圈有弹性,需要稍微有点涨紧作用~

网友B:
O型圈放到O型槽内稍微抻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型圈放到O型槽内稍微抻一下就好了

可是槽深还是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O圈,不要参照国标,因为国标已经更新了,市场上卖的 ,大多还是旧标,建议参照样本

网友(点评):
或者找下以前废除的旧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是径向密封,线径肯定是大于1.97,小于2.6的

这个是轴向密封

网友:
可能是2.62的密封圈,端面密封之间或许有1mm的间隙。

网友:
静密封,你要理解密封原理就“无所畏”了

网友:
静密封啊!宽度2.6是为了装配直径2.65O形圈方便不容易掉!

网友:
沟槽宽 2.6 深 1.97   这个 O    选 73X2.65

网友A:
对,是轴向密封,供应商的资料上面,线径2.00,2.08,2.20,2.21,2.25,2.30,2.40,2.50,2.62,2.63,2.65的都有,不过要看密封圈材料,我估计线径2.40左右,不过也遇到过槽宽跟线径一样的,不过压缩量只有10%左右。这个如果是用2.6,压缩量有点大。内径的话,比73.4小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槽深还是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

两个标准打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槽深还是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其实标准不标准,都无所谓。原理不了解什么都没用。轴向密封,如果是内侧受压,o型圈应该以沟槽大径为基准,如果是外侧受压,o型圈以沟槽小径为基准。o型圈压缩率8%-30%,填充率75%,最大90%。为什么内侧受压以沟槽大径为基准?外侧受压以沟槽小径为基准?其实只要想想就能明白。为什么要有一定的压缩率,这个不用说了。填充率为什么不能超过100%?这几个问题想明白了。基本上,不管标准还是不是标准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轴向密封,供应商的资料上面,线径2.00,2.08,2.20,2.21,2.25,2.30,2.40,2.50,2.62,2.63,2.65的都有 ...

     如果要用,2.4mm,差不多了,他这个沟槽,我觉得有点怪。刚才看了一下标准,这个沟槽宽2.6刚好是线径1.8的o型圈的沟槽宽,沟槽深1.9刚好是线径2.65的o型圈的沟槽深。我总感觉是哪位工程师查标准的时候看错行跟列。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不对了?图纸开槽内径73.4,O圈选73的,说明内侧受力,挤压变形量0.4,O圈外径计算可知77,槽外径78.6,可以轻松安装,槽深1.97,端面挤压量0.03.个人感觉设计的槽没任何问题。O圈开槽设计根据端面或轴向密封,要预留一定的挤压量增强密封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不对了?图纸开槽内径73.4,O圈选73的,说明内侧受力,挤压变形量0.4,O圈外径计算可知77, ...

端面挤压量0.03的挤压量,有意义吗?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