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的焊接件的标准件怎样直接编辑调用?

楼主(2017-08-16):
在SW装配件里,调用标准件装配比较方便,可以直接编辑大小,如下图一。
但很多焊接件里也需要这样调用标准件进行焊接,就出现如下图二的情况,不能编辑大小。需要再重新生成一个装配体,才能够编辑大小。觉得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焊接件里也可以随意调用标准件,并且可以编辑选择标准件的规格大小?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
这个为啥不直接使用装配命名还方便一些的

网友A:
帮顶,焊接件里插入标准件的意思?

网友B:
SW自带的焊接件其实是若干截面草图
所以,要自定义很简单
找到“焊件截面”所在文件夹(各种截面有不同文件夹,耐心比较一下)
复制一张再改到所需尺寸就行了(建议按规格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焊接件里插入标准件的意思?

焊接螺母,焊接螺栓,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在焊接件里用轮廓的办法是无法生成的。也就是说,目前的办法是碰到焊接件里有标准件,就必须再生成一张装配图。

网友(点评):
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自带的焊接件其实是若干截面草图
所以,要自定义很简单
找到“焊件截面”所在文件夹(各种截面有不同文 ...

标准件如螺栓螺母用这种办法无法生成轮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件如螺栓螺母用这种办法无法生成轮廓。

好吧 我理解歪了看到标准件以为是标准型材呢

螺栓螺母我们为区别于一般标准件,都叫紧固件来着。。。

楼主的目的可以通过插入实体做到: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320e2c1c33b001b86507b52.html
随便百度一个,把零件换成紧固件就行
没试过用SW自带零件库做这种操作,估计会有点问题
保险起见,零件库自己做(不要用配置)

网友(点评):
嗯,我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