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喷涂三防漆时如何遮挡数目较多、分散的焊点?

楼主(2017-08-16):
       如图所示为一个小电路板正反面,在进行三防漆喷涂的时候需要将图中所示银色、方形的焊点遮挡。由于点位多,而且又不能遮挡其他部位,现在采用的方式为胶布一个点一个点的贴,简单的工装夹具又容易造成喷涂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效率更高,只遮挡焊点,不遮挡其他地方,且不影响喷漆?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做个掩模

网友A:
根据线路板的图纸尺寸,做一叠不干胶的纸,然后每张黏贴上,喷漆的地方漏出来,不许喷漆的地方遮挡住就是。

网友B:
可以利用贴片机,来贴胶纸,SMT行业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找PCB板厂。

网友:
确实,PCB板,专业厂家做出来会更稳一些

网友D:
做一个和电路板一样的样板,把焊点遮挡起来,放到电路板上,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线路板的图纸尺寸,做一叠不干胶的纸,然后每张黏贴上,喷漆的地方漏出来,不许喷漆的地方遮挡住就是。

嗯,是个好思路,但是撕的时候会不会还是麻烦点,还是要一个一个去撕,如果这些点之间掩盖的胶纸要连上方便撕掉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盖住一部分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贴片机,来贴胶纸,SMT行业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嗯,正好我们也有贴片机,只是我不熟,回去琢磨一下,因为怎么把胶纸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和电路板一样的样板,把焊点遮挡起来,放到电路板上,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喷漆了

问题就在这,找一个模子盖在上面,不可能只盖住中间那么多焊点,而不盖住电路板,因为模子上这些焊点遮盖点之间肯定有联系,不可能悬空存在,这些联系多多少少会盖住电路板部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找PCB板厂。

我们是拿来PCB板自己焊接,自己喷漆,你的意思是厂家会有相关经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贴片机,来贴胶纸,SMT行业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这种思路贴的时候效率确实很高,撕的时候会不会还是要一个一个去撕,可能是太理想化了,想找一种办法贴和撕都一下搞定了,嘻嘻

网友:
贴膜的方式靠谱些,做掩膜灵活些,这里设计的是喷涂的工艺,不然毛边污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找一个模子盖在上面,不可能只盖住中间那么多焊点,而不盖住电路板,因为模子上这些焊点遮盖 ...

那就在做模子的时候注意精度问题,尽量盖住焊点

网友E:
为什么要用喷涂来做呢,可以采用厚板印刷的方法直接把油漆印上去,一次成型,不用贴不用撕胶纸

不过如果你们公司没有熟悉印刷的人,那么可能比较难搞一些

印刷虽然效率比喷涂慢一些,但是省了遮蔽,而且印刷的时候油漆比喷涂节省,应该能节省好多人力来搞胶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喷涂来做呢,可以采用厚板印刷的方法直接把油漆印上去,一次成型,不用贴不用撕胶纸

不过如果 ...

喷三防漆,印刷是个思路,不过我们确实不熟悉,这也的要印刷设备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喷三防漆,印刷是个思路,不过我们确实不熟悉,这也的要印刷设备吧

这个测试的时候可以只要开一块网板,看你产品尺寸的大小,应该在200块左右一块(可能通过膨胀了,我说的是15年左右的价格),还要个手印台,这个估计贵一些,几百钱吧

如果要测试不同的网板目数,应该开3-4块就可以,不过这个可以和油漆厂先讨论好,可以省一点

还有一个办法比较麻烦,也是刚刚想到的,

如果油漆能换,可以采用光固化油墨(也就是UV涂料),整体喷涂,采用菲林局部曝光固化后,将遮蔽区域再使用溶剂清理

这个也需要你们和油漆厂商讨论,这个方案如果你们产品的总量不大,那么应该不用测试了,油漆厂不一定会愿意配合

看你发的帖子,应该量不大,否则你们不可能考虑人工贴胶纸保护,哈哈,还是提供处理啊供你参考

以上,希望有帮助

网友F:
有量可以买三防漆喷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量可以买三防漆喷涂机

嗯,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的时候可以只要开一块网板,看你产品尺寸的大小,应该在200块左右一块(可能通过膨胀了,我 ...

很感谢,虽然很多专业名字看不懂,我会好好学习,嘻嘻

网友(2019-09-06):
现在怎么样,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