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机的自动上蜡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8-16):
除了用气缸加丝杠,能否只用电机就能完成蜡块的直线进给,结构越简单越好,最好考虑一下蜡块的磨损量,所以需要一下蜡块的行程补偿,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采用丝杆与导轨,小步进电机控制送给量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图片,这样更加方便,形象地描述问题所在,

网友A:
往返齿轮-齿条加微型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返齿轮-齿条加微型弹簧

能具体地描述一下吗,运动之类的

网友A:
来回靠齿轮的正反转带动齿条的来回,蜡块由一根微型弹簧(扁弹簧)压向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靠齿轮的正反转带动齿条的来回,蜡块由一根微型弹簧(扁弹簧)压向工作

弹簧怎么安装,蜡块与弹簧能直接相连吗,压向工作?跟齿条带动蜡块来回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用螺杆传动

你好,能具体说一下您的方案吗,593286089,这是我的qq,加我详聊,谢谢

网友(2018-01-17):
有没有图片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螺杆机构,

网友C:
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做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做选择。

呃,怎么又是这种几个月前的求助帖被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