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流化床锅炉

楼主(2017-08-16):
锅炉好像都没有人发。我发一些火电厂的锅炉。

这是锅炉底部,风帽,风从这些小孔里吹出来,将煤和惰性颗粒吹起来,达到流化状态。

这是旋风分离器,烟气携带大量颗粒物进入这里,细的灰尘朝上,粗的重的朝下,重新返回炉膛燃烧。这些管子里都是水,吸热降温。

这是风管,空气从这里进入锅炉,与煤进行燃烧。

这是给煤机,煤通过这里送入炉膛

这是分离器下面,里面是耐火砖,隔热,不然运行起来外面温度有好几百度。

这是锅炉外貌

这是气包,锅炉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厚度60mm,钢板卷制,然后焊接,内部压力有9Mpa的,有13Mpa的等几种规格,温度就是水的饱和温度,300多度。

网友:
很不错了,干锅炉的朋友们都很开心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请教60mm厚的钢板怎样卷制?

网友(点评):
有冷卷跟热卷,用卷板机卷。具体不太清楚,没见过。热卷就是加热后再卷制。做一个汽包据说要上百万。

网友(点评):
主要费用在工艺制作上。

网友A:
很好,,,,学习了,铁矿粉干燥能不能用,比重有点大。

网友:
多大的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学习了,铁矿粉干燥能不能用,比重有点大。

具体点,是直接干燥还是间接干燥?因为锅炉烧出来的是水蒸气。

楼主:
这是集气集箱,里面蒸汽温度540℃,压力9.8MPa或者13.8MPa。我们都是小锅炉,压力没有那么高。那种大电厂的超临界甚至超超临界锅炉,压力可以达到28Mpa。

这是水冷壁,上面是一排排管子,里面充满水,带走锅炉里的热量,下面的一层白色的是耐磨浇注料,因为运行时,大量颗粒物在下面流动,就像开水一样沸腾,会磨损管子。所以需要浇注料来保护管子。一旦管子漏漏就得停炉。对了,锅炉点一次火大概要10几万,光柴油就要烧掉7、8吨。

这是运行时放出来的渣,温度约900度。

这是水冷壁外貌。

楼主:
这是汽轮机大修时的画面

汽轮机转子,锅炉烧出来的蒸汽进入汽轮机,推动汽轮机转动,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并入电网。

这是发电机定子,中间是转子。

网友:
好高端啊

网友B(2019-11-27):
引用 楼主:
这是集气集箱,里面蒸汽温度540℃,压力9.8MPa或者13.8MPa。我们都是小锅炉,压力没有那么高。那种大电厂 ...

底渣排放也损失不少热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汽轮机大修时的画面

汽轮机转子,锅炉烧出来的蒸汽进入汽轮机,推动汽轮机转动,然后带动发电机发 ...

汽轮机的配合精度是考验能耗损失的一大块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渣排放也损失不少热量吧。

大概占总热量的2%吧,忘了多少。其实也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