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减速机

楼主(2017-08-16):
如题,小弟现在正在设计一款旋转夹具,由于平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设计工作,求问  行星减速机 和 谐波减速机之间的差别,因为主轴需要回转,在回转间隙方面 哪一类减速机做的比较好,  最好能告知小弟供应商。万谢

网友:
普通行星减速机就好了,谐波这种高大上的配件,机器人上才会用到

网友:
谐波齿轮承载能力很小,行星齿轮承载能力大

网友:
谐波减速器 轴向负载可以忽略,用力拔都能掉出来,精度高的行星减速器就行,还有就是机械人用的RV减速机,空间占用比较小

网友:
新宝的,行星减速机和谐波减速机都有。
谐波减速机:国外的哈默纳科,国内的:苏州绿的谐波传动  北京谐波传动 中技克美

网友:
主要区别:行星减速机减速比一般比较小一点,谐波可以做的很大,比如1:60、1:80或更大

网友A:
用行星,500左右5-8弧分背隙,1000左右3弧分左右,预算低于500就不要做了,高于1k就买台湾或者日本货,要是老板撑了就去买德国货吧,如果需要做的扁平那就谐波。

网友:
我最近还没完全弄懂如何选择伺服电机,看来还有减速机要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行星,500左右5-8弧分背隙,1000左右3弧分左右,预算低于500就不要做了,高于1k就买台湾或者日本货,要是 ...

请问,  行星输出轴能直接装卡盘吗,  80的小三爪卡盘, 我单行径向负载会影响行星齿轮减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行星输出轴能直接装卡盘吗,  80的小三爪卡盘, 我单行径向负载会影响行星齿轮减速器

最好不要直连,做个轴承座装卡盘,再用联轴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