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中液压压紧缸的缺陷

楼主(2017-08-16):
多年统计现场刀具应用中的问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夹紧不可靠造成。
大家看看这几个图片,想像下那刀具会经历什么样的状况吧。
旋转缸的杆子弯了十几度,为什么?我认为除了使用不正确,主要还是设计不良。

看下一个,铰链杠杆缸,就没见过不能用小铁块不能轻轻敲动的。
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却能大行其道?而且选用的人大有人在?
可能说存在即是合理的不少。但从我做了几年工装调整的职业生涯中,在现场看到太多不良的和优秀的设计应用。
不吐不快。
望有共识者共同讨论之。

网友:
使用时超压了吧,标准结构很多用的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很用心,个人认为旋压缸不管是气的还是液压的,都存在这个问题,受力分析我一直担忧,可市场上确实也看到很多这么玩的,由此导致刀具损坏的数据没想到有这么高。
      个人分析一是这种应用有问题,受力太糟糕了(拆解过那个缸,不认为那是个可靠的设计,受力的情形导致漏油和弯曲,当然要求不高的也能用),二是那个缸的制造商太多了,质量良莠不齐,出了问题又推到液压系统和工况上面去,没个正论,换一个又能用上一段时间,所以算了,将就用吧。
       所以个人以为从稳定可靠的角度来用的话,这种缸还是要通过变换一下,比如杠杠缸受力状况就又好一些,再改成什么斜契的偏心轮的,那就更稳定了,当然结构稍微复杂一些,空间也多谢,设计的好的话到并不见得成本会高上去,用一般的缸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另外就是夹紧可靠

楼主:
如果T字型的杠杆缸施力臂与受力臂是一样长的,且尽量短;
而旋转缸只能是用零的施力臂与几倍的受力臂抗衡。
同样的压力下,同样的缸体,哪个可靠?哪种实际压紧力大?

网友:
在受力较大的工况下,还是增加杠杆机构稳妥。楼主图片上的那个转角缸是液压缸吗?

网友(点评):
都是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