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单位的升降平台改造

楼主(2017-08-16):
       原方案图1是用气缸 推动弯杆的短杆某部位上,弯杆截面是由方钢管,弯曲处是焊接的,

       通过气缸垂直向下压一端短弯管,然后抬起来长弯管,从而带动平台向上移动,就像跷跷板一样 长弯管与平面是滚轮接触,抬起一个轮胎大约300kg左右

       新方案图2是只是想取消气缸改用电动缸,水平放置在平面,电动缸与斜杆或丝杠推动短弯杆,其余的都不变 电动缸水平放置是为了节省空间,电动缸只能斜推斜杆或丝杆,没有想到别的方法了,我对电动缸也不太了解

       不知新方案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多谢指教!!

网友:
尺寸负载精度,把能提的要求都提出来,轻负载小尺寸,随便什么形式都可以

网友:
干嘛不用剪支结构,你负载300KG 加上力臂,电缸得多大?这个成本都可以买10台气缸推的那种了

网友(点评):
直接买螺旋升降器吧,1台1000来块

网友(点评):
第二种启动时电动缸力臂太小,估计要3吨的力都不一定推得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做。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做。

好思路,有点类似千斤顶的原理,这种有没有必要加上减速机构,要不然电机需要输出的力矩会不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思路,有点类似千斤顶的原理,这种有没有必要加上减速机构,要不然电机需要输出的力矩会不会比较大

要使力矩大的话,可以加减速机,看实际情况了。载重小的话,还可以用摇把,用手摇。

网友:
电动缸只是好听一点,其实就是电机+连接件+滚珠丝杆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电动推杆。

网友(点评):
电动推杆,电液推杆,,,

网友:
建议整个杠杆做成一个整体,弯曲处焊接不稳妥,强度较差

网友:
感觉两种都不行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在弯管下面直接拿气缸推。

网友:
楼主方案输出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做。

这个电机还是用伺服电机吗?谢谢!

网友:
方案还是可以,建议受力用长臂,可以省力。长臂与平台用滚轮接触给力,如果臂旋转向下,则重物只能依靠重力自降,要考虑会不会有卡阻现象。用长槽链接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还是用伺服电机吗?谢谢!

可以用伺服电机啊.

网友:
滚珠丝杆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C:
类似升降机的结构,实际生活当中很多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升降机的结构,实际生活当中很多可以借鉴的。

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估计精度要求不高,如果单纯不想用气缸的话,底下用减速电机+钢丝(如电葫芦)往下拖更省空间省事省钱,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