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刚性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7-08-17):
        常听机床销售人员说自家的机床刚性如何如何好,要他说具体点,又说不出什么,想问的是,怎么评价机床的刚性?制造机床时怎么保证?有没有具体检测手段和数据?

网友A:
我说两个具体的例子,和机床刚性有关。
有一个大牌单立柱雕刻机,放展厅内。我在立柱上支表座打表工作台。人力用力推拉工作台,表指示40um摆动。销售经理傻眼,说这台机在展厅里也在工作的,可能磨损大了。
类似的方法测摩尔坐标磨,几十年龄的,不见摆动。

网友(点评):
穆尔是我心中神机。

网友B:
直观的说就是:傻、大、笨、粗。

网友C:
唯一你能直观感受的恐怕只有重量了,普通机床大家都做烂了,好机床第一感受是敦实,第二应该就是工艺考究。同样重量刚性主要看铸造原料、工艺流程、结构设计,检测很难操作但可以从外观工艺去推敲这个厂的用心程度。

网友:
首先就是铸件,然后就是承重件。

网友D:
机床刚性好的几个特征:
首先看重量,铸件看着薄,踹一脚都感觉发颤,那刚性不可能好
其次看导轨,硬轨没的说,调整好了抗震性没问题。主要是线轨,多大型号的?一般厂家用30的,我用35的甚至45的;一般厂家用两个滑块,我用3个滑块;一般厂家用滚珠的,我用滚柱的,那肯定我的机床刚性好
再次看主轴,轴承多大的?什么配置?一般厂家用角接触轴承,我用圆柱滚子轴承;同样角接触轴承,一般厂家前2后2,我前3后2,并且预紧力调整合适,那肯定我的机床刚性好
然后看丝杠,直径,螺距,支撑方式等
最后看装配工艺,主要接触面必须刮研,还得看刮研点数,我的机床接触面刮研点数达到12个以上,那肯定更牢固

至于说检测,那没得说,就是直接干活

网友(点评):
比较全面了

网友:
放在那里平平稳稳的,材质也好的,主要就是整体质量好做工好用起来好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机床精度的保持性,比如说空载导轨的直线度只有0.01,放100KG工件后直线度0.05,这就跟刚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的说就是:傻、大、笨、粗。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机床都要求刚性好,比如一些外圆磨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机床都要求刚性好,比如一些外圆磨床。

使用过两台德国磨床,一台看着纤细,一台笨重,磨削效率是笨重这台好,可是精磨效果却是纤细这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刚性好的几个特征:
首先看重量,铸件看着薄,踹一脚都感觉发颤,那刚性不可能好
其次看导轨,硬轨没 ...

无限的增加配置,除了成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人觉得开吉利挺好,有人就必须开奔驰。任何机床,都有个匹配适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你能直观感受的恐怕只有重量了,普通机床大家都做烂了,好机床第一感受是敦实,第二应该就是工艺考究。 ...

恩,用心程度确实无法估量。

网友:
个人理解啊,讨论一下,对于机床而言,你的理解我们初中学的X轴,Y轴,好一些的机床,还有一个Z轴的问题,而这些个轴向,径向移动旋转,来加工工件,所以对我来说,机床的轨道和一些计量齿轮才是核心,至于说壳子,以目前国内的制造水平,壳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致性还可以,而导轨,齿轮这些个涉及材料和加工技术的,这才是好质量和坏质量的分水岭。当然啦,自动化程度越高的机床,那么引入的传感器,自动控制逻辑原件的要求,也就高了,综合考虑因素也就多了。

网友:
至于说“刚性”就是一个类似于外行装内行,忽悠外行的一种词汇吧。不同部位,根据要实现的技术目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考量。“刚性”太模糊,太笼统,并不足以反应机床质量,机床质量的好坏,必须要有量化指标的。

网友:
机床刚性:床身结实、主轴平稳、工作台能载重

网友:
没有测试数据的刚性好都是耍流氓!
机床的刚性通常取决于床身、运动拖板和主轴的刚性,常用的检测方式是在拖板或者主轴的各个方向施加30kg的力,测试承受力的的方向的变化有多少μm。
真正刚性好的机床,不会超过1μm的。

网友:
硬轨的刚性显然比线轨的刚性要好很多

网友:
刚性好是很笼统的一句话,包括:
1.主轴动刚性,主轴系统静刚性。
2.床身,立柱,等大件的支撑刚性。
3.重要结合面的接触刚性。
4.丝杠,导轨等传动系统的动态刚性及静态刚性。
5.刀架等卡刀系统的支撑刚性。
因为机床的刚性是以上刚性的一个总体说法,因此,无法用一个量化的数据得知。
而刚性又包括机床的动态和静态两种。
上面有个社友说的,用手或者锤子敲击主轴后打主轴端面的跳动,通过表数据的多少,粗略的得知的是机床一部分系统的静态刚性,也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是,并不全面,是片面的。
那么,机床的刚性能测么?答案是肯定能测的。
我有同事就是做这个的,需要各种传感器及软件等设备。

网友(点评):
你同事也来我们社区吗? 如果可以,是否方便介绍一下主轴动刚性用什么仪器和软件测试的?特别是高速下的动态刚性。

网友E(2017-09-24):
引用 网友A:
我说两个具体的例子,和机床刚性有关。
有一个大牌单立柱雕刻机,放展厅内。我在立柱上支表座打表工作台。 ...

摩尔真心是好机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摩尔真心是好机子

社友开摩尔机吗?
按理说,摩尔导轨的静摩擦力是比较小的,如果导轨不锁住,应该能推拉出丝杠传动付的回差。
摩尔使用的是T性丝杠,和复杂的齿轮减速,回差肯定有。这点,从摩尔规定定位时必须单向运动得到印证。
我现在怀疑,当时机台是锁住的。而机主,并没有告诉我。
如果社友有经验,希望能帮我解惑。

网友:
所谓刚性是指物体抵御外力变形的程度,目前机床普遍的问题出在机床部件配合面的接触上,说白了装配时,只装不配,公差掌握不好、刮研不好、预紧力不足等等,整机外观漂漂亮亮,静态不受力精度检测看不出,切削实验数值惨不忍睹。没人用心或花力气、成本去搞,机床质量越来越不成样子,走成恶性循环。新一代的工人,电动工具盛行连最基础的刮研技能都快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友开摩尔机吗?
按理说,摩尔导轨的静摩擦力是比较小的,如果导轨不锁住,应该能推拉出丝杠传动付的回 ...

我不是开摩尔机台的,只是公司有一台摩尔的机台,用了很多年性能还是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说两个具体的例子,和机床刚性有关。
有一个大牌单立柱雕刻机,放展厅内。我在立柱上支表座打表工作台。 ...

我请教个问题:
    你对工作台打表,推拉工作台,表针的摆动难道不是几何精度问题吗?为何跟刚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个问题:
    你对工作台打表,推拉工作台,表针的摆动难道不是几何精度问题吗?为何跟刚性有关? ...

我感觉我很难向你说清楚。试试看吧。比方一根1*10*100的弹簧钢片,一端固定在老虎钳上。用手小幅度拨拉钢片的自由端,钢片很轻松就位移了。松开手,钢片振动若干次后,又回到初始位置。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重复定位精度很高,刚性很差?
给25的直线导轨打表,横向,用双手大拇指推,能看到导轨被推动,但能归位。
有滚珠丝杠带动位移的机床,还会引入几种间隙。情况更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