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学习成长之路05-链装配

楼主(2017-08-17):
这节跟大家分享一下,链条的装配及运动仿真
1、新建装配体,插入链接

2、绘制链轮廓路径

3、选择链零件部件整列

4、按照下图选择.

5、链接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dERyTbj
6、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TEzOTUwMA

网友A:
都是用麦迪零件库,直接生成的,虽然有点小误差,整体外观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麦迪零件库,直接生成的,虽然有点小误差,整体外观不影响

迈迪生成的也可以自己再调整轨迹的,比如链条下垂的轨迹、中心距、直径等。但如果差的太大或链子改了,还是重新再生成一个再调整比较快

网友:
多谢分享,MARK一下,稍后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 这个

网友:
比迈迪好用

网友:
收藏学习,以后有时间来研究高端的。

网友:
收藏下,用到再来学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迈迪生成的也可以自己再调整轨迹的,比如链条下垂的轨迹、中心距、直径等。但如果差的太大或链子改了,还 ...

这个还真没注意,学习了,谢谢指教!

网友:
10版本的也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点评):
10的好像不行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有16的版本才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有16的版本才有这个功能

刚看了一下好像是只有16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