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锥滚子轴承的技术要求标准问题

楼主(2017-08-17):
要用到32008圆锥滚子轴承,采用两个轴承支撑一个旋转轴,旋转轴的作用是夹紧一个工件(夹紧力是由其他伺服机构保证,与旋转轴无关),然后电机带动旋转轴将工件旋转九十度,请问轴上应该标的技术要求有哪些?垂直度,圆度,圆柱度,粗糙度,除了这些还有那些?这些技术要求要标到多少值?

网友A:
1,形位公差给的太高
2,再加个左右同轴度
3,你这圆度和圆柱度的表法总感觉很别扭。
楼下再补充吧

网友B:
你打算找什么设备加工啊,看了这种图纸就怕,再加个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形位公差给的太高
2,再加个左右同轴度
3,你这圆度和圆柱度的表法总感觉很别扭。

左右孔的同轴度给多少合适啊?形位公差我是看以前类似机床主轴的图纸给的,自己对这个没有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找什么设备加工啊,看了这种图纸就怕,再加个同轴度。

最后肯定是要磨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形位公差给的太高
2,再加个左右同轴度
3,你这圆度和圆柱度的表法总感觉很别扭。

有个问题,左右和轴承配合的内孔,从粗加工到精加工,应该一直都是在同一个工步里完成的,这样的话还需要标同轴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左右和轴承配合的内孔,从粗加工到精加工,应该一直都是在同一个工步里完成的,这样的话还需要 ...

你转速多高的设备啊,要求这么高,假如要求高,还要配其他轴承同时使用的。

网友C:
几何公差要求是太高了,一般取0.025或者0.04,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68的孔,你的意思是一刀下对吧,所以只标注了一般半。
有两种方法:
1、两边68各自标注,选一边为基准,同轴度0.025或者0.04足够了。粗糙度1.6页基本够了
2、只标注一个68,标注的尺寸线应该从左边一直拉到右边。

网友D:
底面和孔应该还需要一个平行度,底面还要一个平面度。不然装歪了轴不也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何公差要求是太高了,一般取0.025或者0.04,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68的孔,你的意思是一刀下对吧,所以 ...

可以说下为什么同轴度一般是0.025和0.04吗?还有想请教下我标准的垂直度、圆度、圆柱度大小是不是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面和孔应该还需要一个平行度,底面还要一个平面度。不然装歪了轴不也歪了吗。

那底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标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底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标多少呢?

按你现在的尺寸标注来说应该也要0.005吧。我没接触过这么高公差的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还需要加这两个公差,还有可以问下内孔共差为什么要选J6吗,是想走什么配合啊。我没用过J系列的公差,想了解下使用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为什么同轴度一般是0.025和0.04吗?还有想请教下我标准的垂直度、圆度、圆柱度大小是不是也有问 ...

标的多了,懒得查了,基本就这些数值。
你的几何公差都高

 几何公差的精度等级是根据尺寸公差的。
你可以翻下《机械设计手册》 成大先  第五版 2-201那几页。
将尺寸公差与几何公差的对应关系的

再往前几页,将的是尺寸公差与加工方法的对应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现在的尺寸标注来说应该也要0.005吧。我没接触过这么高公差的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还需要加这两个 ...

J6是配合轴承的,我问我师傅,他说选这个的,好像我们公司关于轴承配合都是用J6/js5(js6)的

网友:
拿机床的要求来做非标的设计,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