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需求0.1MPa

楼主(2017-08-17):
关于需求0.1MPa的一个喷头,  刚好一个标准大气压力的值,我是不是随便选个简易空压机,配个调压阀就可以达到了。

网友:
你那也太简单的,要求的输出平稳么?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气压比较低了,对设备要求不高~

网友:
按你的说法是这样。

楼主:
好多元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气压比较低了,对设备要求不高~

所有空压机都可以吗。为什么我问一个厂家,我说有没有便宜的空压机,然后我配一个调压阀降压达到0.1MPA,他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气压比较低了,对设备要求不高~

他是不是误会了,认为是他那个简易空压机上面自带的调压阀?  他还和我说会爆炸。。。我的天,什么销售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气压比较低了,对设备要求不高~

我知道了,减压阀上有使用的最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