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输出到DXF展开图不显示折弯线

楼主(2017-08-17):
(图片)

网友:
草图显示没有打开

网友:
线条设置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你在转换中选项设置里面的映射文件没有。

网友:
二维图另存为DXF时有的。

网友:
唉,想要的没有,不想要的去不掉。我用CAD link插件自动展开的,想去掉折弯线怎么也去不掉,激光冲床排版总是看到一堆没用的折弯线,乱糟糟的心烦。话说这个折弯线有什么用途?想来想去也就只有刨槽机有点用途,折弯没人去看这个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