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锁止限位

楼主(2017-08-17):
如图所示。如何能让摆臂在两边的位置锁死。锁死后靠简单的操作就能让摆臂自由旋转。

网友A:
弄个限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限位呗

现在不太明白这种自锁怎么加

网友B:
两端各加一个限位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各加一个限位版

是想让停到两侧之后在外力的作用下不会发生转动

网友:
参考快速夹结构吧

网友:
弹顶销是个好选择

网友:
用电动汽车上的简单的碰锁,碰上就锁住了。一按按钮门可以打开。

网友:
锁死后靠简单的操作就能让摆臂自由旋转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