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低温下,机械设计要怎么考虑

楼主(2017-08-17):
小弟近期在搞低温设备,现在的常温要开发至低温系列
搜索了资料,大概要考虑一下几点,但缺少这方面的详细材料,求大神给予指点
1、材料低温脆性。
比如Q235A、45、40Cr等这样的普通金属材料是不是需要改
尼龙、橡胶非金属材料怎么考虑

相应的,热处理有变化么

2、焊接性能
Q235A的焊接,首先是否改材料。二保焊需要注意什么
3、配合
各个材料低温收缩不一致。配合怎么系统的考虑
4、标准件
轴承,包括轴承的润滑怎么解决
螺栓等是否需要考虑材料、性能等级
5、传动
链传动的材料、配合、润滑
6、应力集中
7、冷凝现象对行走的要求
轨道可能结冰,行走功率需要加大。
刹车怎么解决?
8、表面处理
镀锌、镀镍等电镀层低温下怎么考虑

跟好多人讨论过,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有提议,板材加厚 ,轴加粗,载荷降低即可。

网友:
液压传动的话你要选择合适的液压油,润滑这块可以推荐,有低温润滑油,但是你材料的低温性能不好保证

网友:
标准件里面滑轨和轴承这些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供应商是否有低温使用的标准件,包括维护润滑等,无脑的板材加厚轴加粗肯定不是好办法,材料改用带Mn或Ti系的合金,具体看预算,焊接要看你的供应商了,能按照AWS规范焊接没问题的。总之在成本随意的情况下都是OK的,最后公差的话如果只是-30度应该不需要很大调整。我记得通常是要求工作时的零件尺寸是设计尺寸,换句话说要在低温进行测量,至于加工时候怎么放尺寸,这个我也不懂0 0

网友A:
材料里面,等级A,B,C,D:一般D是最耐低温冲击的。查材料手册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里面,等级A,B,C,D:一般D是最耐低温冲击的。查材料手册看下。

的确,我们货架部这里,材料都是B,冷库选D。
但是D太难买。。。。一般都是成批的定制。搞设备市试制,选D基本不现实。。。。

网友:
切记轴承里面有换低温润滑脂

网友B:
结构应该消除尖角的位置,低温会产生较大的应力,失效就是从尖角位置开始的

网友:
供应商会给你关于低温材料和标准件的建议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哈。谢谢。

网友:
问问供应商这方面的

网友C:
你只需考虑在低温下的环境会不会结冰,要结冰的话,所有运动部件需要耐低温(-30一下)的润滑脂。如果是干燥环境不结冰,就没有太多要考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结构应该消除尖角的位置,低温会产生较大的应力,失效就是从尖角位置开始的

求解?什么尖角的位置?

网友:
低温下电机选型,润滑油脂、压缩空气干燥这些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解?什么尖角的位置?

应力集中要重点考虑。
比如加大过渡圆弧之类的,避免尖角。
可以翻下手册里,都写了什么情况下应力集中系数多少

楼主:
那我的45/40Cr轴怎么换材料?

网友E:
先要分清你们的设备是在低温环境运行,还是保障生成过程低温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要分清你们的设备是在低温环境运行,还是保障生成过程低温运行?

设备低温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需考虑在低温下的环境会不会结冰,要结冰的话,所有运动部件需要耐低温(-30一下)的润滑脂。如果是干 ...

关键现在我也不清楚结冰不。。。。。结冰的话,我的设备还要行走呢,担心刹不住车。。。。

网友:
如果全线低温运行,那么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材料在低温环境下的公差变化,如果是我做,我可能会考虑在低温条件下装配,还有就是一旦运行起来,局部温差差异过大,所造成的零件断裂问题,也要认真考量一下。

网友C:
零下30度冷库内用的吧,-30度出了使用低温润滑脂意外,什么公差、断裂等不用考虑太多。供参考!我做过在零下80度冰箱内使用的东西。

网友:
要注意空气中的水汽在低温时候凝结在你的齿轮或者轴承,看见过轴系在做低温试验时候-30°时候齿轮结冰,电机带不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下30度冷库内用的吧,-30度出了使用低温润滑脂意外,什么公差、断裂等不用考虑太多。供参考!我做过在零 ...

是冷库-30,材料怎么考虑?比如45/40Cr的轴?
q235A的外壳,其实应该用Q235D或者Q345,但是批量小,料不好解决。。。

网友:
学习了。 耐受温度和材料、加工、装配密切相关。

网友:
材料的低温性能,润滑

网友(点评):
同是一个牌号的材料,不同温度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如Q235ABC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45/40Cr轴怎么换材料?

可用含Ni材料

网友F:
材料选低温下性能好的,低温润滑,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选低温下性能好的,低温润滑,防水。

电机、减速器都能找到低温的
Q235A考虑换235D或者345D。

轴承和链条润滑还没有询到

还有就是45、40Cr这样的调质或者带表面淬火的轴换成什么材料?
百度的低碳锰钢、镍钢都是低碳钢,感觉没法热处理,作为轴也不太合适
手册里倒是有1Cr18Ni..这样的不绣钢淬火后做轴。总感觉强度还是低。

还有些不是轴的零件,我也用45调质了

低温下的配合,好多人讲到-30不算啥,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45#40Cr,-30°照样用,轴孔过盈冷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我们货架部这里,材料都是B,冷库选D。
但是D太难买。。。。一般都是成批的定制。搞设备市试制, ...

Q345E应该能买到,我们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力集中要重点考虑。
比如加大过渡圆弧之类的,避免尖角。
可以翻下手册里,都写了什么情况下应力集中 ...

噢,明白了,蟹蟹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长知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G:
建议换材料    16Mn的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材料    16Mn的低温

16Mn是Q345。做结构材料可以

网友:
可以问一些专业做这个的师傅,材料选择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们是-30℃到40℃,金属材料基本没考虑高低温,非金属材料考虑到了低温,润滑液也要耐低温,配合,没怎么考虑。

网友H(2018-08-18):
引用 楼主:
的确,我们货架部这里,材料都是B,冷库选D。
但是D太难买。。。。一般都是成批的定制。搞设备市试制, ...

楼主,这个设备最终怎么做的,我这边也要做一台-40摄氏度的设备,感觉选型好难

网友(点评):
黄了。没有弄成。。。-40难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设备最终怎么做的,我这边也要做一台-40摄氏度的设备,感觉选型好难

好的,还是谢谢

网友:
焊接结构件可用Q345D,焊接后要去应力处理。我们设备去俄罗斯室外作业适应了。

网友:
材料考虑低温性能,包括金属,密封件,油脂需低温性能。焊缝需进行低温测试。

网友:
精度高的热处理件需要先深冷处理,否则从常温到-30℃可能继续发生发马氏体转变,从而导致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冷库-30,材料怎么考虑?比如45/40Cr的轴?
q235A的外壳,其实应该用Q235D或者Q345,但是批量小,料不 ...

我想45和40Cr是不是用在轴类零件,可以考虑42CrMo锻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