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经济实惠,犯了一个错误

楼主(2017-08-17):
         前几天接了一个小东西,要求设计一个转盘、转速8r/min、转盘直径1800、承载600KG。考虑到经济实惠,选了一台不带制动器的涡轮蜗杆减速机。电气方面用的是最简单的联锁正反转控制。整套机械电气成本2000左右。花了一天的时间下图制作,两天后去检验成果。加负载通电测试、运转平稳ok.然而断电的那一刻,心情顿时不高兴了。看到这里,各位大神应该猜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惯性导致毁坏了?

楼主:
没有损坏,只是涡轮自锁导致急停,对减速箱有冲击。各位觉得,这种情况哪种制动方案最好。1:反接制动.2:接变频器降频缓慢停止.3电机加制动器.

网友:
不要直连,用带传动

网友:
3样都不行,多次以后会发生我猜想的减速机损坏,惯性问题你三样都不能解决,1,3还会加剧

网友:
要选不带自锁的减速方案

网友:
变频器方案,故障保护或停电也会瞬间停止

网友:
在电机端装一个大飞轮矩的盘,可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当时因为空间原因500高,只能选直交轴减速机。而斜齿轮减速箱又没有合适的减速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因为空间原因500高,只能选直交轴减速机。而斜齿轮减速箱又没有合适的减速比

该着你要误入歧途,大飞轮矩的盘应是可用的。

网友(点评):
转盘加抱刹?

网友(点评):
抱刹基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