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电梯频繁故障,求科普电梯知识及分析故障可能原因

楼主(2017-08-17):
小区电梯频繁故障,搞得天天提心吊胆,现陈述故障情况,求助各大神科普电梯基础知识及分析故障原因:
1,电梯持续异响,很大的嗡嗡声,像是风机之类,还有咔咔声,猜测配合不好。
2,停在某一层,连续开门关门,不上不下。
3,停在某一层,不开门,持续上一点坠回该层尝试开门,失败,继续上一点坠回该层。
4,电梯掉层。
5,显示层数与停落层数不一致
6,所有层数亮灯不灭。

网友:
走楼梯吧

网友:
感同身受,坐一回电梯出一身汗。

网友:
电梯出故障,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建议果断找物业保修,

网友:
感觉全是电器控制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电气问题,,,不是感觉

网友:
门机有问题查一下门机其余的应该是电的问题可能性大找专业人事看看这行是特业

网友A:
1,电梯持续异响,很大的嗡嗡声,像是风机之类,还有咔咔声,猜测配合不好
2,停在某一层,连续开门关门,不上不下。
3,停在某一层,不开门,持续上一点坠回该层尝试开门,失败,继续上一点坠回该层。
4,电梯掉层。
5,显示层数与停落层数不一致
6,所有层数亮灯不灭。
第一个问题,如果是在顶层才感觉到嗡嗡声,可能是主机有问题,噪声大。要是纯粹轿厢内部的声音,可能是风机问题。关于咔咔声,如果是走一段,从井道里面传来一次,可能是导轨之间的连接精度不够,不平整,走一段响一下,也可能是导靴问题。或者轿厢跟井道里面的东西(导轨支架,补偿链之类)干涉引起的。
第二个问题,门机有问题,或者门导靴中间有异物干扰,闭合不严电梯是不会运行的。
第三个问题没看明白
第四个问题,平衡重设计不合理,电梯钢丝绳/钢带 打滑
第五个问题,平层传感器有问题
第六个问题,还是有可能平层传感器问题,或者整个变频器问题。
总而言之,你这台电梯问题很严重,要及时报修,修好之前最好选择走楼梯。否则很容易发生困人,墩底,冲顶等危险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梯持续异响,很大的嗡嗡声,像是风机之类,还有咔咔声,猜测配合不好
2,停在某一层,连续开门关 ...

不知道你们小区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梯,用了多久了,具体原因还得去现场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