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社友:有见过这种把手吗?哪里可以采购

楼主(2017-08-17):
请教舍友有见过这种把手吗?哪里可以采购求告知。

现在设计一款检查门需要用到这种结构 。如果把手可以直接采购就省去开模制作的费用了。

楼主:
另外一个视图

网友:
这种把手结构简单,可以找当地的五金机电城看看

网友:
米思米官网这种把手很多型号可供选择的

网友A:
像是小铁柜的门栓,

网友:
【调式烤箱门锁 304不锈钢蒸柜设备门把手 烘箱锁 平门拉手烤箱配件】,复制这条信息¥nwCP029sNAl¥后打开👉手机淘宝👈
看看这种,很结实。淘宝有很多,用量小,不建议自己开模做

网友:
这种的把手没怎么看到过,但是感觉一些仓库门上的把手是这样的

网友:
简单、可靠、实用。就是美观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小铁柜的门栓,

嗯,有些烘箱上也用这种把手,能保证强度

网友:
用Q235折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