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底面车螺旋槽

楼主(2017-08-17):
       圆盘底面车削的螺旋槽,吃刀量不大,底面粗糙度不是太好,实在是没办法了,不过表面看起来还可以,这种螺旋槽做的像蚊香似的,实在想不出在什么样的设备上能用的上,是定位锁紧的作用?

网友A:
大神这分度刀盘真是给力啊

网友B:
推测,
1,甩油槽类似的功能。
2,后期可能还要在这端面上浇铸其他材料,为了牢固结合。
3,装入电热丝,冷水管等。
4,装传感器用。

网友C:
图三中的圆槽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我觉得车削没法完成。神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分度刀盘真是给力啊

刚性一定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
1,甩油槽类似的功能。
2,后期可能还要在这端面上浇铸其他材料,为了牢固结合。

有道理,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三中的圆槽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我觉得车削没法完成。神加工了

端面槽刀,加工的时候分度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