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空心轴减速电机的安装

楼主(2017-08-18):
       大家平时空心轴减速电机一般怎么安装的?我平时都是辊两端用轴承座支撑,末端直接穿在减速电机上,领导说过定位,虽然不敢苟同,但是还是得乖乖听话,把靠近减速器的一个轴承座去掉了,结果2个月不到,减速器输出端没问题,输入端轴承报废了

网友A:
牛眼轴承座报废?买个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眼轴承座报废?买个好的吧!

减速电机报废了

网友:
楼主能否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种减速机的安装可以参考一下样本,应该不是去掉轴承,应该把减速机浮动吧

楼主:
左端直接穿轴的

网友B:
我们敲进去过,然后减速器就漏油了。。。。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用空心轴了。。。。
记得有个样本好像是用螺栓拉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敲进去过,然后减速器就漏油了。。。。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用空心轴了。。。。
记得有个样本好像是 ...

输出轴没问题,输入轴报废了

网友C:
你如何保证轴心与减速机同心啊

网友(点评):
这个谁能保证,除非加联轴器,多多少少都会偏心,但是有这种减速器卖,中间那个除了穿轴外,想不到其它用途了,总不能让别人装个轴,再用联轴器跟其它传输轴传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何保证轴心与减速机同心啊

不是不能用,这种减速机使用扭力臂装配比较好,法兰装配的用的不多

网友:
一直未使用空心减速机,
怕精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