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室内的非标设备制作要求有哪些?

楼主(2017-08-18):
最近有个项目,要做一个输送设备,但是在无尘室内使用。
所以求助各位
无尘室内的非标设备制作要求有哪些?
那些机构可以使用?
那些机构不能使用?
比如皮带输送机、倍速链、板链、气缸、电机及电缸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吗?

网友:
不要生锈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有噪音/粉尘(例如纸都不可以),挥发性液体不可以

当然还要看什么级别的,我说的是万级,如果是千级以上要求,那么答案是不知道不知道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无尘车间的设备,但感觉没那么严,就当做不是无尘的做

网友:
无尘室定义为具备空气过滤、分配、优化、构造材料和装置的房间,其中特定的规则的操作程序以控制空气悬浮微粒浓度,从而达到适当的微粒洁净度级别。无尘室是指将一定空间范围内之空气中的微粒子、有害空气、细菌等之污染物排除,并将室内之温度、洁净度、室内压力、气流速度与气流分布、噪音振动及照明、静电控制在某一需求范围内,而所给予特别设计之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无尘车间的设备,但感觉没那么严,就当做不是无尘的做

那你做的这个,甲方验收标准是什么?如果达不到标准,引入二次污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做的这个,甲方验收标准是什么?如果达不到标准,引入二次污染怎么办?

加入离子风机,设备为封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