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性锁固和密封螺纹胶最大允许间隙问题

楼主(2017-08-18):
       270 实况:应用于M475x6的钢/钢螺纹上,螺纹中径略有超差偏小(外螺纹中径公差-0.5),和螺母配合后间隙偏大。现场使用锁固不牢,在旋转拆卸其它零件时,M475螺母跟着旋转了。

       上面资料说:(M25或更大),现在M475S应该是属于更大的。(在螺栓和螺母配合部位点胶)----这句好像是说在受力不大的场合;(对于更大的螺纹和间隙,可以调整涂胶量并且将产品应用在内螺纹上。)----配合属于这种情况,但还是锁固不住。请问一下当螺纹侧面间隙大于多少时,270就不适用了。网上有说0.1的,也有说0.15的。这个应用间隙确实要大的多。可换哪种胶?

网友:
锁紧还得靠螺栓吧,胶只是辅助防松作用。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内外螺纹接头,M475是内螺纹,外螺纹和大螺母连接。大螺母经常拆卸,结合螺纹容易损伤。当螺纹接头外螺纹损伤时才更换螺纹接头。通常情况螺纹接头是和拉杆结合为一体的,这是螺纹胶所说的锁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