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紧装置求助

楼主(2017-08-18):
工件1要安装到工件2上面,安装好之后,工件2会旋转,想做成自动锁紧的,大家们有什么方法建议

网友A:
涨轴磁吸缸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轴磁吸缸夹

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呀

网友B:
是需要1、2一起旋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1、2一起旋转吗?

1安装到2之后,就一起旋转,1是经常拆卸更换的,在想怎么做成安装比较容易的。

楼主:
中间是通孔,没有牙的。

网友C:
不是圆形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圆形的就行

只能是圆形的,工件1是客户已有的产品,不能更换

网友D:
同意二楼涨轴(工件2轴端做成涨芯参考膨胀螺栓),磁吸(给2增加磁力吸附能力),在工件二上用气缸夹持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二楼涨轴(工件2轴端做成涨芯参考膨胀螺栓),磁吸(给2增加磁力吸附能力),在工件二上用气缸夹持1

有类似的结构参考吗?

网友:
这个真没有,找一个膨胀螺栓试试,应该不难,磁吸和气缸的可能很难实现,涨轴吗也可以考虑车床卡盘反用

网友:
小角度锥面接触

网友:
做成弹簧夹头形式啊

楼主:
这个工具1安装到2上面,还要保证定位精度,可能会从锥度上面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