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W画一个驾校科目二的考场

楼主(2017-08-18):
想画一个驾校科目二的考场,有库,有坡道和S型,用SW软件可以实现不?如果用SW画该怎么画最快,是单个画完再拼接装配吗?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感谢!$ e) [5 m' A& o5 }

网友:
我觉得分块组装比较快,便于修改

网友:
我们这的科二考察占地面积来看,5个分区,OMG,太恐怖了

网友:
画成一个零件就行,又不是很复杂,楼主为啥要画这个?

网友:
期待版主解决后可以上张图片

网友:
只要有正确的尺寸,啥三维软件都能画得出来的。至于SW怎么画最快,就看你要画得多细致了,越细致的话就分着画再组吧。个人建议这种场景建模用Maya比较快,而且后期渲染也方便。不是说SW渲染效果差,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应该用场景建模软件。

网友:
2d就ok了吧

网友:
这个只要你有规划图,SW可以轻松搞定,建议单个项目分开建模,这样后期同样的项目在不同的位置可以方便装配

网友:
有参数,单独模块画

网友:
建议单一零件 尺寸关联 修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