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齿型的区别

楼主(2017-08-18):
哪位大神可以告知同步带中,圆弧齿和曲线齿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吗?

网友:
曲线齿?不是梯形齿、圆弧齿和半圆弧齿吗?

网友:
楼主说的曲线齿应该是半圆弧齿吧,虽然叫半圆弧齿但他的齿形是貌似是渐开线形式的,精度相对更高,价钱更贵

网友A:
圆弧齿相对于梯形齿的传动精度要高,噪音小,振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齿相对于梯形齿的传动精度要高,噪音小,振动小。

那圆弧齿和曲线齿 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同步带有梯形齿,英制的如XL,H等型号,公制梯形齿像T5,T8等等。圆弧的有全圆弧(HTD8M),半圆弧(S8M),曲线的有抛物线的(P8M),精确圆弧齿同步带(1.5GT),还有8YU同步带:也是所半圆弧齿同步带,适合高速传动,高扭矩,传动速度可达1000rpm/min,一般用于医疗设备。 还有兔牙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一列举。总之来说曲线的一般传替扭矩高些,精确,噪音小,但价钱比梯形齿的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有梯形齿,英制的如XL,H等型号,公制梯形齿像T5,T8等等。圆弧的有全圆弧(HTD8M),半圆弧(S8M), ...

哦,了解了,谢谢哈

网友:
机械自动化行业中,基本上用的都是弧形齿,这种齿所传递的力道会更大一些

网友:
一般工况下,普通机械自动化设备采用公制梯形齿型带和半圆弧齿型带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