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钻孔 成型钻孔视频

楼主(2017-08-18):
这种钻孔,集合了冲压翻边和钻孔于一道工序,感觉外观不太好看。有没有大侠用过这种加工工艺?

网友:
热熔钻,还有一种类似结构反方向成型的枪,挺贵的

网友:
这刀具挺费吧,用一次热处理一次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是为了攻丝用的啊

网友A:
这种工艺只适合打样产品,很难实现批量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艺只适合打样产品,很难实现批量生产了

这就是节约时间,批量用。有的还自带攻丝倒角,一次完成。
还有一种是热融摩擦焊,更省事,连电焊都能替代。

网友:
原理和摩擦焊差不多,但是主轴能否受得了这种热度呢,批量生产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