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素墨水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08-18):
        论坛里面哪位大侠知道碳素墨水的制作方法啊?指导一下,以前都是市场上买碳素墨水用,现在环保查的严,墨水厂都停产了,高端的碳素墨水成本高,想自己生产,不是钢笔用,只是用来盖产品批号,年用量不是很大,在800升左右

网友:
产品批号有耐久性要求吧?自制你确定??

网友(点评):
没问题,现在用的就是碳素墨水

网友:
产品批号用镭雕打吧,效果杠杠的,飞行打标系统速度也飞快

网友(点评):
谢谢,就是投入有点大

网友:
800升要自制,以下来源网络
【配方一(份)】炭黑3、骨胶2、甘油2、尿素0.25、复合氨基酸铜0.05、太古油0.1、甲基硅油0.1、水加至50。
【配方二(份)】炭黑2.5、直接黑1、乙二醇6、聚乙烯醇0.02、明胶2、复合氨基酸铁0.15、聚氧乙烯丙二醇硬脂酸酯0.4、甲基硅油005、水加至50。
  制法配方一与配方二按上述比例取料,先将动物胶用水溶解成胶液,再将炭黑等着色剂加入,用辊压机或胶体磨研混合成墨膏状,在搅拌下加入其它组分,混合均匀,再加水搅拌,静置、过滤、装瓶即成。

网友:
自制墨水是否不符合环保等行业要求~

网友(点评):
主要是用量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