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焊在水箱壁上,是背面焊还是侧面焊

楼主(2017-08-18):
槽钢焊在水箱壁上,是背面焊,还是侧面焊?

网友:
为了美观,焊在看不到的面上。

网友:
按道理和设计规范讲,焊侧面(抗弯系数大);但实际上如果水箱不是特别高,还是背面焊(容易焊,特别是水箱太长的情况下)。

网友:
就结构而言,个人建议把槽钢开口的那一侧贴齐钢板焊接,这样结构比较牢固可靠。就外观而言,依旧是这样焊接比较美观。我们做环卫车,车厢都是这样贴板焊接的

网友:
背面焊吧

网友:
侧面焊是角焊缝,比平面对焊强度好

网友:
感觉4楼说的比较有道理,其实水箱加槽钢的目地主要是起加强筋的作用。

网友:
侧面弊端明显。

网友:
背面焊比较好,最好在隐蔽点的地方

网友:
槽钢做为加劲肋,一侧的翼缘贴合钢板效果最好。

网友(2017-10-18):
4楼正解

网友(2018-07-17):
应该扣在水箱壁上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