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有哪些传动方式

楼主(2017-08-18):
桁架机械手的传动是不是一下两种方式:伺服+联轴器;伺服+齿轮;还有其他方式吗?跪请指教

网友:
电机肯定有,怎么传动方法就多了

网友:
电机  同步轮

网友:
其中最重要的是传动器,改变传力的方向

网友:
我们用的桁架机械手以伺服+齿轮为主

网友:
伺服加联轴器是啥东西?
有用同步带的

网友A(2017-10-31):
伺服+滚珠丝杆,伺服+同步轮同步带,伺服+齿轮齿条,伺服+减速机,伺服+链轮链条

网友(2018-03-29):
一般肯定会上伺服的啊,其次要看看负载还有精度了,轻型的可以用同步带,重型的就要上齿条或者链条

网友:
新松常用的的是,伺服加齿轮【单驱,假双驱,真双驱】(水平,竖直、倾斜),伺服加丝杠(水平,竖直),伺服加同步带

网友(2020-05-18):
可以用回转驱动

网友:
新手小白一个

网友:
旋转转换为直线运动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A:
伺服+滚珠丝杆,伺服+同步轮同步带,伺服+齿轮齿条,伺服+减速机,伺服+链轮链条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