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快捷地除去机加工零件上面的胶水

楼主(2017-08-18):
怎么样才能方便快捷地除去机加工零件上面的胶水,在线等

网友A:
想想胶水是什么材质的,什么材质能够溶解它,就好找;另外可以找度娘

网友:
有一种除胶剂的

网友B:
零件上边一般有的是防锈油,楼主不是看错了

网友:
一般的话香蕉水,丙酮都是很好的溶剂,当然也有软硬不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胶水是什么材质的,什么材质能够溶解它,就好找;另外可以找度娘

就是502,零件是铜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上边一般有的是防锈油,楼主不是看错了

不是因为想要缩短加工时间,所以用胶水粘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胶水是什么材质的,什么材质能够溶解它,就好找;另外可以找度娘

脱胶剂我用过,不是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胶水是什么材质的,什么材质能够溶解它,就好找;另外可以找度娘

感觉度娘也不是很给力,看看社区里面有没有大神,

网友:
天那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因为想要缩短加工时间,所以用胶水粘着做

一般用的都是脱胶水

楼主:
今天我试了一下烘箱

网友(2018-03-20):
兄弟,你这沾有胶水的零件完全可以用蜡加热熔化后煮开,最好是可以用一个可以控制温度的装置,煮开后慢慢去除,最后用抹布去除多余的蜡水即可,若是需要了解更多,可以加我好友或者微信1500621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