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工作面一直平行

楼主(2017-08-22):
如图:
       链轮传动,连杆一端与链条(类似图片中链条)刚性联接,另一端与工作平台绞接,请问什么机构能保证运动时工作平台始终平衡,图比较简单,刚接的任务,大家有好想法请示下,谢谢!(另:运行速度几乎没要求,0.5M/分钟即可)

网友:
这个简单啊

网友A:
你这么画,有方案的?

网友:
“请问什么机构能保证运动时工作平台始终平衡”
你这描述的太含糊,什么叫始终平衡,工作平台的平面在哪里?运动轨迹,你总得有个描述吧!

网友:
单独加三个杆做个平行四杆连链条中间

网友:
看看自动扶梯原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立体停车库是靠重力维持的,还有就是连杆机构或者加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画,有方案的?

看你这么画,只要加个重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