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零件密封方法咨询

楼主(2017-08-18):
        现有一种铸造零件需要全检本体密封性,现有2种方案,第一种是聚氨酯做的头靠气缸挤压密封,第二种O型圈密封,在0.45Mpa下通气检测,都耽心密封性,大家是否有好的方案?

补充内容 (2017-8-19 11:36):
两口头部都是锥形,且最小孔壁厚才2.5

网友A:
1,O形圈选好我倾向2,1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并不会如想的好。,
2,要我做会加端面密封的O形圈,简单可靠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形圈选好我倾向2,1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并不会如想的好。,
2,要我做会加端面密封的O形圈,简单可靠性好 ...

感谢,端面密封O型圈没有好办法固定。

网友:
建议采用聚氨酯再配套夹具固定密封

网友:
建议做成头部O型圈密封的,这个检测的区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