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17-08-19):
        t=1mm的薄钢板,在冲裁时变形严重,改用激光切割时,薄板抖动厉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冲裁后二次整平   苏州有一家做德国阿酷整平设备的代理 你们可以联系下他们

网友:
正常的。校平+压筋等。

网友:
这种轻质材,激光切割要压紧下进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个人意见也是想办法激光切割时做个活动的压紧机构压紧。
我的方案是这样:在激光切割机头上装一个随动的压紧机构,弹簧压紧,压紧的范围0-2mm可调,板太厚了压不动没有意义。压杆与薄板接触滚轮的设计需要万向滚轮,滚轮表面用什么材料不会损伤镜面板、蚀刻板、彩涂板、等表面要求高的装饰板?滚轮可能会滚到已经切割出来的孔处,所以需要有多组滚轮来保证始终有滚轮压在薄板上。

楼主:
当然我不是说加工后二次处理不好,但是我们得考虑成本和效益和生产周期不是?二次处理不仅增加加工成本,还增加了生产时间,这对做项目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
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使用的是德国创浦激光机...目前切割0.5mm,板材没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不是有气把气化的金属冲走吗?

网友:
冲裁导致变形,那肯定是模具没设计好,压料板是干什么吃的?

网友:
应该是有压紧机构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自行设计加装一个

网友A:
应该是压料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压料板的问题。

压料板是什么东东,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