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喷嘴

楼主(2017-08-19):
喷水时喷出不同形状的区域有各种不同的喷嘴,那么这种喷嘴可同样用来喷气吗(能达到与喷液体时一样的效果)?

网友:
应该不行吧,气体的阻力很大的,短距离还行,长距离会逸散的吧,还是看楼下高解吧

网友:
需要提供系统压力、喷气的距离、喷射区域以及工况等信息。不然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
高压气体喷射设备,比如水刀等,就是比较强力的喷嘴了

网友:
压力等级达到,应该可以。你可以用喷水的喷嘴试一下。

网友:
原理都是直冲后反弹。只要把气压和反弹挡板的形状和距离这三者先作个草图然后反复几次调出来就可以。

网友:
用当然是可以用,看喷嘴口大小和压力的匹配,但想和水那样的效果是不太可能,水是自由出流,而空气是淹没出流,两种流体也是不一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