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摆动装置吗?

楼主(2017-08-19):
 谁用过这种摆动装置吗?,圆盘直径1.3m,加上工件总质量80kg,36s转90度,然后又返回90度。
跟分度盘区别是这个是正转90度,然后反转90度。谁用过的请提供一下产品目录。谢谢
经过朋友帮忙,终于知道了这个是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
用螺旋摆动油缸,或者自己设计齿轮齿条机构也可以实现这个摆动。

网友:
分割器而已,我以为是什么高端货

网友(点评):
你在好好想想!图中的分割器满足不了要求!只是我还没想到,画了个示意图而已。

网友(点评):
分割器目录里面有很多种,普通用的是圆盘等分转。而这个就是摆动型,顾名思义就是在两个角度中来回摆动。 如果来回家督一样,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机构就成,参考旋转缸结构

网友:
楼主第一次用分度盘吗,这种转动方式就是它

网友:
你手上这个照片不就是目录么,还是德士的。这种摇摆的跟普通圆周运转的外形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内部凸轮而已。所以你这个目录看谁的都是一样的,要具体了解,还得问供应商选型

网友(点评):
大侠好眼力!

网友:
你所说的要求是正转90度,再反转90度,这个分割器是可以实现要求的,你们平时见到的目录都是圆周型的,只要变一下内部凸轮,就可以达到你的动作。具体型号和时序要弄下而已,你这个运动的时序也不难。不知道这个动画能不能帮到你。其实你停止36sec,用马达正反转来带动分割器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一定需要分割器自身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