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孔器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需要在不锈钢管上钻一个孔,壁厚大约0.5。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多大的管?打多大的孔?通单边还是全通?先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不锈钢装饰门店给你搞的妥妥的

网友:
做工装吧,钻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管?打多大的孔?通单边还是全通?先把问题说清楚

直径38的孔,两面都通

网友:
种一截方木进去,再用相应材质的挖孔钻,正反二次分别打就是了。

网友:
把钻头磨尖一些。

网友(2017-11-01):
发帖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