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包以后分件夹属性怎么保留

楼主(2017-08-19):
总装配体下面是各个子装配体,都是一个个文件夹保存的,我打包以后拷到别处,只剩零件和装配体,没有了文件夹的层次分类。 怎么解决?

网友:
打包的时候有个选项,具体是写的什么忘了,大体意思是先选择是否合并到同一路径下下,选项就在打包页面

网友:
取消勾选即可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准确的是去掉“平展到单一文件夹”前的对号就不会合并了

网友:
难懂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