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旋形的槽怎么建模?

楼主(2017-08-19):
如图。用creo怎么建模。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以前画个类似的圆柱凸轮,好像是用的扫描切除。

网友:
首先解决理论问题。关键是说清楚平行于圆柱轴线的两个直线段与螺旋线段之间的过渡“圆弧”段是什么。假设一种情况:将圆柱外表面展成平面,在该平面上画两直线段,一斜线段,之间纯圆弧过渡,再将画了线平面卷回到圆柱面上,先前所画线段构成扫掠轨迹,再以一圆柱体做扫掠。这种假设之下,那段扫掠轨迹需以数学模型形成。

网友A:
这玩意设计出来怎么加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设计出来怎么加工呢?

上四轴用铣刀铣

网友B:
建模用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模用扫描

关键轨迹线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纹曲面,加厚切除,和圆柱比不多建模

关键轨迹线怎么画

网友:
草图模式-插入-曲线-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