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条寿命

楼主(2017-08-19):
我现在使用的昂兹的锯条M42 34*1.1 3/4 ,锯直径48的铜棒,一次锯5根,差不多锯个三百多刀,铜块就斜的不行了,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
这种情况,和锯条的关系不是很大,锯齿不锋利,建议再次加工下,要不就调下速度。

网友:
斜,肯定是锯条单面齿淬火不到位,正常是磨损后夹锯,

网友:
楼上两位各有道理啊,
楼主可先验证1#说法,再考虑2#
希望楼主反馈结果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随着锯齿的磨损,锯条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切斜,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下

网友A:
我们用的锯条,进口的和国产的锯条使用的寿命就不一样,进口的使用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锯条,进口的和国产的锯条使用的寿命就不一样,进口的使用时间很长

我看锯条上写的是made in Germany,是进口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锯条上写的是made in Germany,是进口的吗

德国造的锯床锯偏的话,和锯床本身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夹持零件的部位是可以调整的,楼主不妨试一下

楼主:
新锯条的时候还是好的,就是时间长了开始慢慢斜了,这个应该还是锯齿磨损不一致造成的吧,锯条安装和锯切时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7-09-26):
引用 网友A:
德国造的锯床锯偏的话,和锯床本身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夹持零件的部位是可以调整的,楼主不妨试一下

新锯条的时候还是好的,就是时间长了开始慢慢斜了,这个应该还是锯齿磨损不一致造成的吧,锯条安装和锯切时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锯条的进给速度调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