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器按测试扭没反应!为什么?

楼主(2017-08-19):
照片上的新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器,直接了380伏的三根火线,没接零线,按动红圈内的试动按钮,开关没反应,不跳闸。

请教这情况正常吗?是一定要接上零线才能起保护作用的吗?怕怕!求赐教。

网友:
你没接零线,和图不符合,咋能动作,右边是原理图,三相电通过感应装置,正常的是平衡(矢量)的没有信号发出,如有某相漏电平衡被打破对地就产生电流,漏电流超过开关设定值就会动作切断电源进行保护。

网友(点评):
那请教就这样不接地线的话,短路或漏电还有保护作用吗?

网友(点评):
你说呢?你按T按钮都没有动作哪里 起作用了!

网友(点评):
电不可乱来,害人害己!

网友(点评):
普通空气开关不接地线短路也会跳闸的吧?这个不接地线只是漏电保护无效了对吗?

网友(点评):
普通的跳闸是过载保护!漏电保护是关乎人身安全!不一样滴!

网友:
没有零线,检测不了漏电流,所以跳不了。

网友:
确实不接零线,那叫漏电保护器吗,看看漏电保护器的原理

网友:
没接零线,发生触电事故或者模拟泄露时,三相电流电路对中性线不能构成泄露通道,检测机构无法检测出泄露信号,不能动作。
    相反,如果这种条件下动作了,原件肯定是坏的。

网友:
这贴可以扫盲,建议管理者较长时间置顶讨论

网友:
漏宝要接零线才能起作用把

网友:
这种是要接零线才能动作的,但是也有不用接零线的三相漏电开关,只有三对触点,应该是检测三相电流不平衡来判断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