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面怎么画还有两柱面间是错的怎么画

楼主(2017-08-19):
斜面与中心夹角15度,怎么画这两圆柱面之间的斜面

楼主:
有没有看到图片呢

楼主:
看到了吗

楼主:
都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我晕

网友:
为什么不先画这块板

网友:
画后切掉不用的,这个应该好解决

网友:
这个要分两步造型才比较方便,草图一次性画基准不好选型

网友:
在与斜面相垂直的位置做基准面,两侧拉伸,成型到实体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拉伸就搞定了。

网友:
把坐标移到15度的平面上画出平面拉伸先并集后再差集

网友A:
是要这个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个样子吗

不是,在中心两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个样子吗

和中心成15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