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双导轨怎么可以把平行度打好

楼主(2017-08-20):
请教下,怎么可以将两条直线导轨平行度调好啊!

网友A:
以其中一条导轨作为基准,打表调另一根导轨

网友:
首先要保证安装基准面的平面度,平行度,其中一条导轨侧面靠山的直线度符合标准,确保第一条导轨安装后的直线度,再以第一条导轨为基准同时架两块表分别打第二条导轨的顶面和侧面,逐段调整紧固。必要时需在设计时添加一些调整手段。

网友(点评):
先调主导轨,

网友B:
直接看上银的选型手册吧,里面有教你怎么调试的。不行买了他的丝杆,滑轨滑块,拿回来装,就说怎么都装不平,是不是有质量问题,让售后来看,嘿嘿,然后就能看现场调试了。

网友:
估计是用于直线模组的安装吧。这样
先把所有连接件摆放到位置上,并轻轻地把螺钉锁定。
再把远离气缸或直线电机那根找准并打上定位销之类锁定。
最后把另一根用修配的方式、调整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其中一条导轨作为基准,打表调另一根导轨

 ding

网友:
看后期的装配调试很难的,这个要靠结构的工艺性来解决,在导轨固定板上面加工出两条平行的导轨固定槽,装配的时候一次性成功

网友:
两根导轨之间互相打表,控制在你的平行度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上银的选型手册吧,里面有教你怎么调试的。不行买了他的丝杆,滑轨滑块,拿回来装,就说怎么都装不平 ...

套路

网友:
先调主导轨,直线度调好锁紧,主导轨上装一个滑块,调整另外一根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