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连接中联轴器的毂的外径尺寸确定?

楼主(2017-08-20):
轴的直径已确定,毂的外径如何确定?见图示尺寸。
要自己设计一个联轴器,轴的尺寸可依照手册计算出。那毂的外径尺寸计算的依据呢?
小弟初步认为二者扭矩相当即可。同材料的情况下,例如轴直径10mm,计算可知毂外径12mm时,二者扭矩便已相仿。但这样甚至无法挖键槽。自然要让开键槽。键槽深约1.4,那毂外径应大于10+1.4+1.4。即大于13mm。小弟不知道理论正确的尺寸到底应是多少?即让出多少余量?
以上例子比较极端,更多的是键槽并不妨碍。但小弟看大多数毂的截面积远大于轴的截面积。不知为何。也许键槽处太薄弱了,但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计算公式?不知大家是怎样确定这尺寸的?

小弟啰嗦很多,就是一句想问:毂的外径确定的依据?
希望得到大侠的指点!

网友:
可用空心轴扭矩计算公式确定其外径,由于有单键槽,算出的值再乘以1.05,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手册上数据都有了,楼主简单类比就行啊,也不是什么都算,要不还得算螺栓个数,大小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一直是简单类比。有一次外界条件限制了,毂必须很细,所有有此一问。

网友:
一个比较懒的办法,直接拿联轴器样本,找对应的轴颈……

网友:
000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教!一直想找到这个依据。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都是按标注规范进行选型

网友: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標準的,難道不是嗎?

网友:
为了被仿,标准的做成了非标
为了高效,非标的做成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