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花的轴和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7-08-20):
公司产线那边遇到一个问题,想请各位大大给点不吝赐教。
滚花的轴和轴(过盈配合)在用压机压入的时候,出现部分压入力过大,请问一下和哪些因素有关啊?    极限件?滚花的模数和高度对压入力有影响么?滚花有不同的牙型么?

网友A:
关注,可能与硬度和定位也有关系

网友B:
单纯滚花的尺寸精度太高是不可控的。

网友C:
不知零件结构

滚花后外圆再车一刀至尺寸

网友D:
主要还是总的实体不统一。分二方面处理
一正象楼上
二控制基体

网友:
可能是零部件尺寸精度有问题

网友:
滚花底胚尺寸公差放小然后再滚花,这样滚花牙高比较统一尺寸可控。 或改用压筋方式,现在非常多的电机轴改用压筋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可能与硬度和定位也有关系

都是同一批的零件啊,而且都在同一个压机上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滚花的尺寸精度太高是不可控的。

那还需要哪些步骤来控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零件结构

滚花后外圆再车一刀至尺寸

你是说,在滚花后的,滚花外圆车达到尺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总的实体不统一。分二方面处理
一正象楼上
二控制基体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么?怎样控制?

网友(点评):
首先把滚花前尺寸控制一致,然后再把滚花后外径控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