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想设计一款升降机构

楼主(2017-08-20):
功能:使B能够上下移动,移动距离2mm。
弹簧的作用是当偏心轮不作用时,B能够和A紧紧贴合在一起,保证在运输和轻微振动下不会脱离。
升降由电机带动偏心轮完成。偏心轮往下转时,带动B抵抗弹簧的弹力往下降。偏心轮往上走时,B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往上升。

问题:由于现在环境条件改变,外界有比较大的振动和冲击,因此只靠弹簧不足以使B和A贴合的紧密。现在想要加一个锁紧机构,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有好的升降机构也可提出来,但是有几个条件:1.不能用离合器,因为有磁性限制。2.不能太大。3.最好是横向布置,减小高度尺寸。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把偏心轮放在上面

网友B:
1.凸轮不要有不起作用的时候,下位时,凸轮顶着下面,上位时,凸轮顶着上面。
2.可能的话加上导柱导套.

网友C:
紧密贴合用偏心顶上比较好!

网友:
加大弹簧力量,减少B的质量。

网友D:
LZ要保证上升动作还是下降动作,如果是上升,凸轮顶起比较合适。

网友E:
干嘛不用凸轮压紧,要用弹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偏心轮放在上面

同解

网友G:
充分利用偏心轮

网友H:
图片上传不上去

网友:
几何封闭凸轮结构

网友I:
楼主可使用偏心轮连杆升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紧密贴合用偏心顶上比较好!

因为想使这种机构在不用时A、B可以一直贴合,所以采用弹簧往上推、偏心轮往下推的方式。不然电机一断电,A、B就没法保持贴合了

网友(点评):
偏心轮也可设计有死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偏心轮放在上面

你好,没太懂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凸轮不要有不起作用的时候,下位时,凸轮顶着下面,上位时,凸轮顶着上面。
2.可能的话加上导柱导套.

您的意思是偏心轮往上和往下都可以推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保证上升动作还是下降动作,如果是上升,凸轮顶起比较合适。

因为这种结构中,A、B贴合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想使弹簧保证A、B的长时间贴合。如果是偏心轮往上顶的话,偏心轮的电机必须得一直通电,才能保证A、B贴合,这样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解

求解,没太懂。是指用凸轮往上推,使A和B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用凸轮压紧,要用弹簧?

因为这种结构中,A、B贴合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想使弹簧保证A、B的长时间贴合。如果是偏心轮往上顶的话,偏心轮的电机必须得一直通电,才能保证A、B贴合,这样不太好

网友(点评):
双层机构,同心轴后面加套棘轮,或者超越离合器,单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上传不上去

麻烦您再传一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分利用偏心轮

如何充分利用偏心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使用偏心轮连杆升降机构~

这是什么机构?网上搜了下,没有搜到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何充分利用偏心轮呢?

在你的偏心轮上加一个高位锁紧,运输的时候锁紧它,可否

网友J:
如果不能改成偏心轮压紧,弹簧放松,能不能用磁铁辅助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再传一次,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振动疲劳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你的偏心轮上加一个高位锁紧,运输的时候锁紧它,可否

锁紧机构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但是没想到用什么锁紧机构合适。得满足锁紧力足够大、电控、无磁等条件,不知您有没有合适的锁紧机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能改成偏心轮压紧,弹簧放松,能不能用磁铁辅助弹簧

感谢您的回复。由于该设备要求低磁,所以无法用磁铁吸合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紧机构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但是没想到用什么锁紧机构合适。得满足锁紧力足够大、电控、无磁等条件,不 ...

加一个连杆连到现有的偏心轮上,动力驱动到高位后,使用机械方式定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