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滴油并加热的装置,如何选型

楼主(2017-08-21):
现需要一套能够连续滴油并且带加热的装置,我该怎么选型设备?

网友:
医院吊瓶,夹套加热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一楼的说得很对啊,如果不算高上大,加个外壳,集成一下!

网友A:
内面金属管,口子装个锥阀,外面套上金属皮,中间加介质进行加温

网友:
需要有加热设备,如果传输的液体的距离太长落差太大的话,还需要有油泵的

网友:
这个管道肯定是要用油管了

网友B:
自己做也可以,油箱,油泵,加热棒,温度传感器,控制板,液位计,问一下油是循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也可以,油箱,油泵,加热棒,温度传感器,控制板,液位计,问一下油是循环的吗?

我们现在买的是点胶设备,但是不能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面金属管,口子装个锥阀,外面套上金属皮,中间加介质进行加温

中间加介质进行加温?关键是不能搞得太复杂啦,最好能买个什么便宜的东西直接都能加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