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磅锤冲击力

楼主(2017-08-21):
有个大螺母,紧固工艺上要求用12磅敲击。想估计这个螺母的旋转扭矩,需要知道一个冲击力的范围,如何估计,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与这个人吃了几年这行饭有关。

网友(点评):
标准答案!!!

网友(点评):
据说给锅炉加煤都有工艺要求的姿势,“这个人吃了几年这行饭“是形成了标准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这个人吃了几年这行饭有关。

精辟

网友(点评):
精辟点是?

网友:
首先,你的确定这个紧固件的材质是高强的,还是普通的,如果是高强的,(比如直径12毫米的螺杆,我一般用12公斤,如果是普通的12毫米螺丝,就用12*60%到70%左右,这是我的土办法。只做参考哦),另外,螺丝一般不推荐用冲击力来紧固,瞬时冲击是有隐患的,容易损坏螺丝。

网友(点评):
大螺母,m475x6,低合金钢,螺纹的强度够,如何估计冲击力的范围

网友:
这个如果是8级1型粗牙普通螺母,估计是M64以上。按M64吧,其紧固扭矩估计是M30的3倍。为此,可以判定其拧紧扭矩在15000牛米以上

网友(点评):
大螺母,m475x6,低合金钢

网友(点评):
螺纹接头多次拆卸,估计负荷比一般连接螺栓低。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施力点和力矩有关系,这个还是采用专业的扭力扳手测试合理些~

网友(点评):
大螺母,m475x6,低合金钢;施力点好估计,主要是冲击力,或者说冲击的作用时间。

网友(点评):
(这个还是采用专业的扭力扳手测试合理些)---是的,想估计个扭矩,有时间时做个工装

网友:
12磅敲击,奇怪的参数。

网友(点评):
大螺母铸造时留出了敲击点。

网友(点评):
和缺口冲击试验机类似吧

网友B:
这全凭经验和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全凭经验和手感

    是的,这种紧固方式形成的扭矩范围肯定是比较大的,现在想做一个机械旋紧装置,要先估算力矩大小,假定锤子落差2米做自由落体,钢/钢,估计冲击力

楼主:
这类冲击力,设计敲击扳手的应该有计算吧。扳手大侠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紧固方式形成的扭矩范围肯定是比较大的,现在想做一个机械旋紧装置,要先估算力矩大小,假 ...

要根据螺纹的设计锁紧力来计算扭矩

网友(点评):
(要根据螺纹的设计锁紧力来计算扭矩)----能否反推螺纹的锁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螺纹的设计锁紧力来计算扭矩

对啊,就是根据这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