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定方向问题

楼主(2017-08-21):
请教机加工方面前辈,

如图,螺纹连接的两个件,怎么能保证旋合到定位面时方向也是正的呢?尤其是批量生产时,能实现吗?

网友A:
慢慢实验吧,加个螺母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实验吧,加个螺母更方便。

加螺母是常见的一种方案,看到这种结构用于批量生产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每批次都要调整实验?对车螺纹不大了解,请前辈赐教

网友:
个人愚见,这种方法定向是不可行的。

网友B:
控制旋进的距离可以做到的

网友:
可以做到,选择带C轴的车床

网友C:
装好打顶丝呢,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好打顶丝呢,行不行

可以,我只是想论证下直接用做出的螺纹定向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一套标准,还是厂家别出心裁自己搞出来的技术

网友:
可以通过螺纹定向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旋进的距离可以做到的

是只摆正角度,定位端面不接触吗?

网友:
使用的力矩不一样,定的方向也不同了,
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在底部用螺丝来固定会不会更方便加工和定向

网友:
直接上螺母吧,怎样简单实用怎样搞

网友D:
大量生产具体需要另外改进设计,这个我懂,但不会轻易说。所以,大家再先动动脑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摆正角度,定位端面不接触吗?

定位端要接触的,然后螺纹的进刀角度需要调整合适,并且一直使用这个角度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量生产具体需要另外改进设计,这个我懂,但不会轻易说。所以,大家再先动动脑筋吧

请问前辈,这种方式在年产量不大(小于3000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吗?

网友(点评):
那肯定,就是成本那说准

网友:
如此定向没见过,一般是加螺母的

网友:
这个靠尺寸精度来保证不太现实,建议从结构方面解决,增加一个调节位置的螺母吧

网友:
这个刚好很难,也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好打顶丝呢,行不行

也可以,就是不美观,螺纹加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量生产具体需要另外改进设计,这个我懂,但不会轻易说。所以,大家再先动动脑筋吧

前辈,这个方式是只涉及到螺纹的加工工艺吗?结构确实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方式是只涉及到螺纹的加工工艺吗?结构确实是如此?

应该是螺纹连接结构吧

网友E:
不好控制因为预紧力不同角度就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控制因为预紧力不同角度就便了

预紧力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