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理说明图制作讨论

楼主(2017-08-21):
如上图左边原理图,请问各位是否知道什么软件制作的?
大家制作原理说明图是都是用什么软件?是否还是其他更清楚的表达方式,或者动态表达说明?
感谢各位大神推荐。

网友A:
SOLIDWORKS就可以啊,不过要渲染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就可以啊,不过要渲染一下效果。

哦?阁下有做过的吗?还真没用过!指点下

网友:
没有,知道这个软件而已。

网友:
做个动画试试

网友:
composer   solidworks的一个插件

网友:
我用的是UG

网友:
UG运动仿真可以的,常规的几个动作都可以去实现

网友:
UG可以做出动画效果的

网友:
这明显不是用机械的三维软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