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90,凝结水箱如何做成圆角

楼主(2017-08-21):
       本来是5500*3300*3500的凝结水箱,因为温度有90度,所以四个边就要做成圆角?方的不行?里面不是有拉筋么?而且也不是密封的,有很多管路即使热胀冷缩也能释放吧?
       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或者计算什么的

网友A:
箱体内部圆角处理,方便清洗,无死角。
一般制药设备,比如冻干箱体、灭菌柜都会这样子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内部圆角处理,方便清洗,无死角。
一般制药设备,比如冻干箱体、灭菌柜都会这样子处理的。

不是内部圆角,是外部,仅仅是为了强度,怕温差把焊缝弄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内部圆角,是外部,仅仅是为了强度,怕温差把焊缝弄开了

没必要的。
第一,根本没有所谓的温差。如果你是密封箱体,90度饱和蒸汽压差才0.03MPa;随便拉加强筋就可以了。你又不是密封箱体,根本没有所谓压差,内外平衡。至于热胀冷缩,金属的热胀冷缩系数那么小,你温度那么低,根本没啥影响的。
第二,我见过做冻干箱的,受正负压差,箱体抽真空,然后再注入128度饱和蒸汽,压力情况比你的恶劣了,加强方式也是外面拉加强筋,校核计算一下即可。箱体本身圆角产生的强度基本上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的。
第一,根本没有所谓的温差。如果你是密封箱体,90度饱和蒸汽压差才0.03MPa;随便拉加强筋就 ...

我相信你
但是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可以参照一下,还有就是方箱体的设计流程,有没有。我按照《钢制焊接常压容器》那个方箱体计算流程,壁厚=2.45A*根号下a*pc/许用应力结果出来的壁厚要20-30厚,但是箱体壁厚才8个厚的。是如何个计算流程啊~~~还有如果完全用有限元软件计算靠谱么?我计算出来的壁厚又太薄,可能1mm厚也就才。也不实际啊~~~~

网友(点评):
20-30厚!

网友:
夹层口子处有抱箍式作用的环形钢筋或水管

网友:
有美观大方的设计想法在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相信你
但是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可以参照一下,还有就是方箱体的设计流程,有没有。我按照《钢制焊接常 ...

20-30厚?!!!!!
你肯定算错了。如果是这厚度,全国百分之90的压力容器都是不合格的。
回去重新算吧。
如果比较急,可以用SW6软件算一下,放心,软著是符合标准的,通过审核的。所以得到的计算书可以作为压力容器计算资料直接归档。

网友:
直接做成圆的冷却塔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厚?!!!!!
你肯定算错了。如果是这厚度,全国百分之90的压力容器都是不合格的。
回去重新算 ...

sw6有水箱设计的么,如果用ansys或者其他力学软件可以么

网友:
方形尖角易产生应力,建议原角过度合理些~

网友:
参考下压力容器的制造的技术要求